楼主(2015-11-23):
有一客户想叫给他改装百胜电动门,如果是单相电机或者三相电机都好改,若是直流或者变频控制的有点麻烦,大神们有什么高招?还是要改板子?

楼主:
没人搞过

网友A:
一般电动门都是单相电机驱动。

网友B:
引用楼主fom于2015-11-23 12:08发表的 百胜电动门是否普通电机控制还是直流控制 :
有一客户想叫给他改装百胜电动门,如果是单相电机或者三相电机都好改,若是直流或者变频控制的有点麻烦,大神们有什么高招?还是要改板子?

客戶想改啥!遙控部分還是機構!遙控部分那就必須換控制器控制器都會有接點輸出左右極限停止方向!改機構馬達變頻器有差嗎!

网友C:
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