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技术要求。。。。。
真空高温烤箱控温系统:     采用PID微电脑自动控温系统,通过敏锐的侦测控头感应到箱体工作室的温度,回馈到微电脑,通过微电脑的自动快速的程序运算,快速地自动调整输出端的输出功率,以达到精确控制在所设定的精确值上。    真空高温烤箱控温系统 :    采用的PID微电脑自动控温器,能够通过设定内部的上下温度限值来对机器工作室的过温问题报警及停止功率输出,以达到保护机台内的产品不因过温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各位大哥,PID微电脑自动控温系统就是温控器吗?如果做一个这样的设备要用PLC温控模块么?

网友A:
随便,PID是主要。不懂就交给温控器。想自己参与就PLC用温控模块。

网友B:
plc就得加温度模块,温控直接用,plc调试麻烦

网友C:
用温控器吧,里面可以设置报警输出的。

网友D:
温控器稳定,简单,好操作。

网友E:
温控器比较好

网友F:
温度控制器就行,便宜、调试简单、没有技术难度。

网友G:
用欧姆龙的温控器和plc直接连接控制就行

网友H:
简单问题不要复杂化,温控器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