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TO指令求助

楼主(2015-11-23):
各位,大家好,我是刚接触三菱的初学者,有一个问题,厂里设备使用CCLINK网络,智能模块是 QJ61BT11N ,起始XY:0040,程序 TO H4 H4400 W600 K80,请教H4400是模块QJ61BT11N的缓存地址吗?如果是那查手册怎么也查不到H4400相应作用?手册上H4400地址项目是禁止使用?那这里H4400是什么意思?

楼主:
附图片
小侯

网友A:
H4400是CC-LINK VER.2所使用
你可能要去找最新的手冊來看
[attachment=141859]

楼主:
手册有下载地址吗?
小侯

网友A:
我都是到日本官網去找
有些資料並未翻譯成中文
或是中文版本早期翻譯而一些改版後無更新
在日本那邊都會有日文或是英文版手冊可以看
不然你可以去中國三菱官方網站找RJ61BR11的手冊
雖然不盡相同
不過關於VER2.0應該可以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