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回原点方式精度多大?

楼主(2015-11-23):
只知道这种方式精度不高,但是具体能有多大精度不清楚,请问能达到正负5个丝吗?

网友A:
监控伺服驱动器的当前脉冲个数,能做个参考!跟回原点的速度电子齿轮的大小有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B:
速度慢些应该还好

网友C:
看你的光电开关精度和回原点爬行速度咯,有的U型光电精度可以达0.01mm以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光电开关用得好,回原点的方式对的话,0.001都没问题,当然不要用差的伺服,步进电机也不适合(不争论),你要是用丝杆的话,丝杆的精度也有关系!
有些东西它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光一两个配件就能达到要求的!
下载积分:+1(wu19821221) 热心助人!

网友E:
基本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F:
同意4楼的
上海信吕

网友G:
用槽形光电,很多模组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