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有一台变频控制的三相15Kw电机在正常运行中突然反转,开始以为有人不小心点动了反转开关,后来几天中又出现了两次,可以

网友A:
电机的可能性很小,变频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不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看变频器控制电缆连接情况或系统控制部分有无问题。

网友D:
嗯,查查变频器

网友E:
15kw电动机正常运行中突然反转可能性较小,变频器驱动电动机突然反转没有报警吗?

楼主:
反转时无报警,发现后按停止再启动又恢复正常。采用面板控制,面板上有REV,FWD。面板用大约十米长的通信电缆连接到总控制台上。有两台同样变频器作同样连接,从没出过这种问题。

网友F:
8成是变频的问题

网友G:
检查通讯

网友H:
引用楼主wzd123456于2015-11-23 16:09发表的 奇怪!电机居然自动反转 :
有一台变频控制的三相15Kw电机在正常运行中突然反转,开始以为有人不小心点动了反转开关,后来几天中又出现了两次,可以

干擾,您可以看變頻器面板上運轉跟方向燈號有沒有變化.
看您的字面變頻器基本是被動的沒信號是不會變化的,您的控制上有點動反轉是不是開關有故障了.
因為變頻器定方向運轉凸然反轉變頻器會跳過流的, 如果有人按點動反轉就不會
給參考

网友I:
电机本身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性几乎为零。感觉是变频器通信线缆屏蔽线是否有问题,或许是程序了?
一休

网友J:
我觉得是负载出问题了,应该是负载的反作用力推动了电机反转,你的负载是泵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是负载出问题了,应该是负载的反作用力推动了电机反转,你的负载是泵吗?

想象力丰富,对单相电机电容失效的情况可能出现,对三相电机这种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网友L: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了,查查吧
上海信吕

网友M:
电动机只是一个执行器,在你这里驱动他的是变频器:包括正反转、加减速时间、运行频率等。所以在排除人为的按到反转按扭的情况下,就要检查变频器了。

网友N:
变频器参数设置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O:
(相序正确)变频器设定禁止反转,若运行中还会出现反转那就是变频器内部电子原件“软故障”
独自漂泊

网友P:
频率显示用面板,运行信号用端子控制。
无独有偶啊

网友Q:
如果是起重的话,肯定是力矩不够

网友R:
直接扔了变频,电机单独跑,如果他一直一个方向,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S:
个人感觉不是变频器和电机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通信不良或是触摸屏上。触摸屏也会导致此类问题发生,就想手机屏一样没有触摸自己乱发指令拨打电话等等。

网友T:
估计电机线出问题了,检查一下电缆线有没有破损;应该是瞬间缺相

网友U:
应该是变频器和面板的通讯问题,昨天刚好也遇到一种此类故障,电机正传一两秒后就反转,返复重复同样的动作,检查是面板和通讯的问题

楼主:
本故障有如下几个难点:一是故障出现的次数很少,维修人员无法看到当时的现象。二是变频器只有RuN和Hz指示灯,没有REV和FWD指示灯,故障时操作员也无法立即发现。三是反转时变频器不报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故障有如下几个难点:一是故障出现的次数很少,维修人员无法看到当时的现象。二是变频器只有RuN和Hz指示灯,没有REV和FWD指示灯,故障时操作员也无法立即发现。三是反转时变频器不报警。

可以告知一變頻器廠牌跟控制方式外接端子還是面板控制,二有同等備品可交換測試嗎?三不定時的問題不好搞
一,單動反轉如果少用可以由程式或端子短接固定單方向.(別告訴現場操作員)當操作人員反映您就知為何了
二,變頻器如沒故障,反轉作動為合法正常操作為何要報警.
給參考

网友V:
电机在短时间内反转,直流母线电压会很高,变频器居然没报警。可能的原因第一是干扰,第二是按键误导通

网友W:
1     检查变频器面板按键有没有变形
2     通讯线和动力线离远点儿,
3    加个延时,(让正反转按钮信号,保持2秒以上才生效)躲避短时的脉冲干扰。

网友X:
引用 网友T:
估计电机线出问题了,检查一下电缆线有没有破损;应该是瞬间缺相

点赞!
我就碰到过变频器驱动电机,在起动是会出现反转现象。当时也以为是变频器出问题,认为三相电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检查就是因为电机电源引线的端子有接触不良,才导致出现这种现象。变频器用台达的,电机是SEW的。

网友Y:
先分析你的工作现场状况
1,你的电机负载比较大
2你的变频器和电机链接电缆没固定。
故障点分析
1.电机和变频器链接的电缆偶尔缺相,
2,变频器输出端子接触不好(包括变频器内部的接线端子和印刷线路版之间)
3,电机的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包括电机的内部引线和电机端子之间)
造成这种原因的思路就是电机在大负载的情况下突然缺相造成反转。

网友Z:
突然间反转变频器瞬间电流会很大,应该会报警的,观察变频的输出,要不直接换个变频器就知道哪的故障了

网友AA:
请问电机是同步机还是异步机

楼主:
如果瞬间缺相导致反转那变频器应该报过流,而实际并没报,所以我认为出故障时应该是先停止后反转。由于故障出现的不频繁,设备也不可以随便停,所以也无从下手,感谢各位鼎力相助!

网友Y:
引用 楼主:
如果瞬间缺相导致反转那变频器应该报过流,而实际并没报,所以我认为出故障时应该是先停止后反转。由于故障出现的不频繁,设备也不可以随便停,所以也无从下手,感谢各位鼎力相助!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一相虚接,照这个思路解决,我遇上好几个

网友AB:
關閉變頻器的向量控模式應可解決

网友AC:
将电机反转功能在变频器里面限制试一下,如果还出就要换主板了

网友AD:
这个情况我经常遇到,也是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一个启动按钮控制12台风机电机,一个变频器一台电机,其中一两台有时候正传有时候反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就是变频器禁止反转。
  • 下载积分:+1(jonny_jean) 真诚感谢!

网友AE: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F:
引用 网友X:

    点赞!
    我就碰到过变频器驱动电机,在起动是会出现反转现象。当时也以为是变频器出问题,认为三相电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检查就是因为电机电源引线的端子有接触不良,才导致出现这种现象。变频器用台达的,电机是SEW的。

    可能有一相接触不良;电阻有点偏差;

网友AG:
    缺项有没有可能

网友AH:
    有两种可能,一是变频器,二是同意11楼说法

网友AI:
    伺服有个功能是转矩控制模式,,,如果转矩超过限制值,伺服就反转。。。会不会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H:
    樓主,可以由程式禍端子固定轉向嗎?點動反轉經常用嗎?您有得罪操作員嗎?怕是人為操作
    給參考

网友AJ:
    我们碰到过皮带机电机缺相引起的电机反转。

网友AK:
    面板线太长了 有没有抗干扰措施

网友AL:
    好多意见呀! 我只说一句。。。。。。。。。。。。。。。。。。。。。。。。。楼主 找到原因 在这里回复! 我很想知道! 想必很多人都想知道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AM:
    电机正转运行突然反转变频器肯定会跳过流故障,没跳那肯定变频有问题,除非你控制程序里有延时来缓冲加减速时间。

楼主:
    前两天停机检修,我按照各位师傅的方法检查了各接点的连接情况,没发现问题。看来只有等再出现问题时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资料再想办法解决吧!解决问题后我会向各位分享。再次感谢!

网友AN:
变频器可能被干扰  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AO:
是汇川的变频器吧

网友AP:
水货变频器吗?干扰问题。

网友AQ:
应该可以判断是变频器的问题。
电机反转,一定要电源相序调换

楼主(2016-01-07):
今天我终于见到故障出现时的现象,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因为故障时频率下降到零后再反转频率上升到设定值。变频器是四方电气的E380系列15千瓦的。故障前运行很正常,故障时的现象与点了反转开关时的现象一样。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R:
检查长线信号干扰

楼主:
请问怎样查干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检查长线信号干扰

网友AS:
怎么不用端子控制呢?

网友AT:
如果是低价位的变频器会有这种现象发生,高端的变频器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U:
      我遇到过,但不是变频器控制的,接触器控制的,负载输送很小,最终是由于电线一相虚接造成的,过载保护也没有动作,

网友AV:
如果是485控制的话  要看看你通讯数据   如果是IO控制  请检查接线以及控制程序

网友AW:
是怎么控制的,如果是模拟量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