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电控柜如何防水

楼主(2015-11-23):
一个柜子两个侧边一遍要装过滤网,一遍装风扇,实现空气对流,降低柜内温度,但是这样会降低柜子的IP防护等级,现场总会有水喷溅到柜子外壳上,如果从连个侧边的风扇和过滤网进水,后果不堪设想,大家做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是这样 那就直接装个小一点的空调
小侯

网友B:
你的現場水噴會直接噴到電氣箱上嗎
幾種方式考慮一下
1、散熱孔用防雨散熱型
2、散熱孔再加上罩子讓空氣從下方進入直接潑到過濾棉及風扇上的機率降低
3、熱交換器
這要看你現場環境跟預算了

网友C:
如果有必要,就装个工业空调,不是很贵,我们用人x光机就是

网友D:
风扇一般是从柜内想柜外排风,应该影响不大,如果外部条件确实太恶劣,应该给柜内安装进水报警保护系统与plc连接,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