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定位问题

楼主(2015-11-23):
请问一下大师们 小弟在做一个 定长定位 想问一下像这种定位用绝对式好些,还是相对好些,另外 想问一下就是相对定位的时候如果被按下暂停了,那么就没有可能走到上一个定位的地方了,只有绝对式定位可以哦, 想问一下你们在处理这种时一般怎么处理。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管是绝对量或增量,使用定位模块都能很好地暂停的问题

网友B:
有位置寄存器,可以比较,比绝对是麻烦,但是如果有n段,绝对也要算,所以差不多

网友C:
要求不是很高就没有必要了,不然成本会翻倍的哦。
一休

网友D:
要求高的话要用绝对伺服再加上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