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频器带小电机有问题吗?

楼主(2015-11-23):
今天供应商给配了一套电机和变频器,变频器750W的,电才才60W,请问这种大马拉小车的搭配可行吗?是否有什么弊端?

网友A:
你的提问太不负责了 是不是750w的变频器 60w的电机 单相 3 相

网友B:
电机过电流时变频过大可能会不报警,需将过载电流值设置一下。

网友C:
变频器与电机是要匹配的。看看使用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提问太不负责了 是不是750w的变频器 60w的电机 单相 3 相
不好意思,提问的不专业,是三相电机!

网友D:
楼主:
机床上应用,三菱1KW的变频器带400W的电机,可以,在刹车效果特别好!

网友E:
改一下保护过载参数完全可以

网友F:
可以的,问题不大

网友G:
浪费资源而已,可以使用,变频保护等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H:
大拉小改参数就行了

网友I:
大托小不会有问题,需要注意设置参数,负责会起不到变频器保护电机的功能,另外就是不经济。

网友J:
可以的,只是调一下电子热继电器

网友K:
有问题,给客户增加成本了,
合作共赢!

网友L:
应该可以,如果不改参数,电机即使电流过载也不会报警,电机会烧坏

网友M:
可以啊,但是你要将过载保护电路设小才行,否则电机烧了变频器不跳闸!

网友N:
就是不经济,修改一下参数。

网友O(2016-01-04):
改改参数 没有60的变频

网友P:
可以用的,把電機保護等參數設定進變頻器,弊端就是浪費根如程序設定不良會一直燒電機
三相60W有變頻器或叫調速器,中達(台達)只是少人用直接用大代小價格上差不多
給參考

网友Q:
你们说的都那啥,我认为变频器大点好,虽然一次投入稍微大点,其实也差不多点,但是变频器不容易出问题,如果负载大时,匹配的变频器长时间大负荷运作容易出问题,我用过好多台就是功率匹配的,长了两年短了七八个月,变频器就容易出问题,但是用大一号的变频器使用,用的时间就会长很多,这是我个人使用后的看法,说错了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