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60系统怎么调出梯形图来在线诊断呢

楼主(2015-11-23):
单位有一三菱E60系统,修改参数6451后按F0进入了梯形图画面,但是却没有梯形图显示出来的呢?画面下面出现的软按键,看了哈好像是一些编辑用的按键呢。梯形图画面就只有两边的母线。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输入地址选择触点类型按输入

网友B:
E60是没有这个在线功能的。只能下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