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三菱浮点数除法指令是否只有32位?还需不需要用FLT再进行浮点数转换?
如有可能请编上一二步试例程序详解。谢谢!

网友A:
同求,坐等高手解答
上海信吕

网友B:
浮点数的所有运算指令都是32位指令,包括FNC110~FNC137

网友C:
引用楼主kingsjin于2015-11-24 09:06发表的 三菱浮点数除法指令 :
三菱浮点数除法指令是否只有32位?还需不需要用FLT再进行浮点数转换?
如有可能请编上一二步试例程序详解。谢谢!

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