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X0 ---------set  m0

mo---------out  t0 k5

t0 -----------------rst   m0
                 -------set   m2

m2---------------out  t1  k5

t1------------------rst   m2
                 -------set   m0

仿真软体除错的时候会显示M0的程序错误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能重复SET M0呢

小弟不才,钻研许久没得到答案,才来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错误!
[attachment=141876]
  •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网友B:
    plc规定rst优先,t0 -----------------rst   m0 已经复位了。
  • 下载积分:+1(bandow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错误!
    [attachment=141876]

    那请问这样子是为什么?

网友C:
    这个只是检查时提示双线圈输出,用还是可以的
    感謝解答
  •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謝謝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lc规定rst优先,t0 -----------------rst   m0 已经复位了。

    我记得是这样:同一运算周期内执行set和RST时,会输出距END最近的那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