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如何让3U 64MT Y0~Y37同时亮灯

楼主(2015-11-24):
我想按X0就直接让Y0~Y37亮灯
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
X0-------------------------------out y0
---------------out y1
----------------out y3
一直到 out y37
想请教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指令或是方式可以来做到我想要的动作
Thanks

网友A:
DMOV HFFFFFFFF K8Y0

网友B:
如果只是單純要讓Y0-Y37亮燈,而沒有任何控制的話,
不用考慮程序的多少,只要能達到你想要的功能即可,
不管你用何方式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