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50触摸屏写入GT1155程序后数值输入不能有小数咋办

楼主(2015-11-24):
三菱GT1050触摸屏写入GT1155程序后数值输入不能有小数咋办?由于原机触摸屏GT1155坏了,更换GT1050型号,程序变换写入触摸屏,使用正常,但发现数值输入不了小数。比如输入102.6点ENTER显示102.0,是什么原因?是否型号不同引起?

网友A:
把基本设置里面的字符串格式填成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