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信捷CX2-48脉冲第二次不发?

楼主(2015-11-24):
CX2-48E不按急停正常,中间按下急停,程序会停在第二个发脉冲程序上DSPLSY D624 D626 K120 Y0。不发脉冲,只有关机停电在上电,又正常,还要加什么限制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有可能跟急停有关,急停把辅助继电器复位了

网友B:
你这是多段脉冲?不建议你这么写,这个用顺序功能块要看扫描周期的。

网友C:
信捷的好像是这样,只执行第一段脉冲指令,改变寄存器的值做不同动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