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器和台达PLC怎么接线

楼主(2015-11-24):
台达A+、A2两台伺服驱动器连接在台达PLCEH3上,准备走 圆弧指令的。
现在程序都编好了,伺服器,PLC也都有了,开始接线了,就是不知道驱动器上的CN1的控制线都要接哪一个,需要怎么接?哪位工程师知道了给说一声把。
我PLC上用的有
X1伺服准备好
X2伺服准备好
X3伺服报警
X4伺服报警
Y0脉冲信号
Y1脉冲方向
Y2脉冲信号
Y3脉冲方向
用的指令主要是DPPMA和DCIMA
看看哪位工程师知道伺服器上的线怎么接了告诉一下把。谢谢了

楼主:
我只用了6根线呀
分别是脉冲信号,方向信号,0V,24V,和你说的一样其中0V和24V是接在开关电源上的。这样行吗?
我还接了伺服准备好和伺服报警信号分别是D02+,DO3+,DO2-,DO3-是和0V连接一起的,这样我通过设置参数奖DO2+和DO3+设定为伺服准备好和伺服报警的输出信号。
这样行吗?
PLC 的输入都是从PLC内部取的0V和24V,但是伺服的电源是开关电源给的,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这都很简单啊!
你没看说明书啊!先自己把说明书看完!有问题再问!不要太懒了!

楼主:
。。。真的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