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4):
请教各位老师,欧姆龙 的功能块怎样创建

网友A:
你自己看看吧 不难的 [attachment=141924]
[attachment=141925]
[attachment=141926]

楼主:
谢谢,老师可以说的详细点吗?第一次接触实在不明白,麻烦你了

楼主:
使用翻胚器,陶瓷厂
描述:自编翻胚器
附件: 欧姆龙翻胚器15 11 22.zip (4 K) 下载次数:115
  • 下载积分:+1(15800538018) 谢谢

网友A:
    欧姆龙翻胚器15.zip (5 K) 下载次数:127 做了个简单的加法计算的功能块 注意要类型一致即可 比如说INT加INT=INT,不然会出错

网友B(2016-07-30):
    INT+DINT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