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贴标机出标长度稳定

楼主(2015-11-24):
小弟新手,最近写了个贴标机程序,发现连续跑起来,出标的长度会忽长忽短不太稳定。请各位指教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使用标签传感器控制长度。

网友B:
中断定位

网友C:
放慢出鏢速度

网友D:
速度调慢一点试试

网友E:
三菱的plc可以用TBL表格定位

网友F: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与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也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