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伺服驱动器走的准不准看反馈脉冲还是给定脉冲??

楼主(2015-11-24):
客户处有一机器偶然会出现某个位置不对(4轴),经查看有几个点的反馈脉冲数经过多次后不一致,但是实际上物理位置看不大出来,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并未在现场,不知道看伺服走的准不准是不是以反馈脉冲数来判断的?

网友A:
如果是脉冲输出控制,先确认驱动器接受到命令脉冲数是否准确,如果命令脉冲数准确,再与比较反馈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定位完成后,发的命令脉冲数值和反馈的不一致(要注意驱动器里还有一个电子齿轮比)就肯定是定位不准。

网友B:
如果有干扰会丢失脉冲的,可以发段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看驱动器收到的脉冲和上位机发出的是否一致就可以知道问题了。

网友C:
无论开环还是闭环控制,前提是要算准,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

楼主:
接收和反馈都有时候会同时增加或者减少,结束时总的差值都是0。 这个或许是上位机发送的指令有问题或者我换向的时候上一段指令没有结束,导致偶尔在结束时停下时的脉冲数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