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5线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11-24):
工厂里面有一条流水线用到了2个断路器,小的断路器坏了,更换好了的时候,大的断路器我是断开的,更换好了的断路器(也是断开的)我用数显万用表测3相出线端分别与地线和零线时有80来欧的阻值,闭合小的断路器再测也有几欧阻值,想不明白,看看大家有何见解
一休

网友A:
正常,三相电不平衡的缘故

网友B:
火线与零线之间有负载?

网友C:
两个误区:1 测量前必须拆除所有断路器负载。2 万用表不是测量绝缘用的 测量绝缘要用500V兆欧表(俗称 摇表)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永远年轻

网友D:
3楼解答准确

网友E:
后面负载的电阻吧,你量的是出线。

网友F(2015-12-26):
TN-S供电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由近地端引出PE即保护零,为了安全要重复接地。变压器中性点端子引出N即工作零,八十来欧是电柜内有单相负载,闭合以后测量的是变压器内阻。

网友G:
3楼6楼正解,你要测绝缘,先断开负载

网友H:
电工都没有学好,还搞自动化,小心害人害己呀

网友I:
有时间去学学怎么测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