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幕接线问题

楼主(2015-11-24):
请问图中的光幕怎么接线

网友A:
不知道你是那种型号 也有说明书啊,这是一种接法 发光器和受光器黄绿线都接地,红色接DC24v,绿色接0V,蓝色短接,黄色短接,发光器黑色和棕色是信号线,受光器黑棕分别接负载与DC24V相连
,
一休

楼主:
F3SJ-E0545N25 欧姆龙的

网友B:
蓝色0V,褐色24V,灰色短接,粉红短接,黑色和白色分别是输出

楼主:
那投光哪一端的黑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