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这几天才刚刚接触步进电机,做了一个转盘,设定转盘一周分多少次转,转完以后回到起点,电机前面几次转完一圈都能回到起点,可多转几次以后就开始移位了离起点误差越来越大。这是步进电机丢步造成的吗?有没有解决办法?新手望各位大神指点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累計誤差吧,你轉一圈的脈波數確定是對的嗎??
1.8步距脚,64细分,一圈就是12800个脉冲,分15次转完一圈,上位机是三菱PLC计算应该没问题
  • 下载积分:+1(六度心寒)

网友B:
    用闭环的,带编码器反馈,
    合作共赢!

网友C:
    要求不高就加原点,高就加编码器。
    原点要求都不高,一周分15次转,对每一次转动的精度要求高,就是怕一周内每次转动有偏差,有没有办法让每一次转动更精准?
  • 下载积分:+1(六度心寒)

网友D:
    步进电机掉步很正常,为防止掉步,你可以设定两次走到位置,或者死限位,或者加反馈

网友E:
    因素不多,一个是步进电机转速也就是脉冲频率设定过高,二是驱动器的电源选择,好多都是24VDC~48VDC,这时选择48VDC可以防止丟步。
    最后就是你的驱动器或者上位机有问题。
    脉冲频率才设了1000应该不高,电源选了电压上限60V的
  • 下载积分:+1(六度心寒)

网友F:
    关键问题是你设的那个15次存在问题。12800个脉冲/15=853.3333333333个脉冲。问题就在这。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是PLC计算脉冲应该会精确到后面很多位,这个原因对走步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键问题是你设的那个15次存在问题。12800个脉冲/15=853.3333333333个脉冲。问题就在这。

    对,发脉冲不能发0.3个的,只能发853,这样每圈都缺5个脉冲,圈数一多就明显了
  • 下载积分:+1(luqingmi)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H:
    机械选型的问题
    速度太快的问题
    电源电压太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