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恰好手中有一威纶屏,出现故障如下图示
上电CPU和PWR灯全亮,屏却不亮,分析是液晶屏问题
[attachment=142040]
用EB8000上传程序,却提示需要密码
[attachment=141921]
对此大家有好办法吗?
[attachment=141922]
[attachment=141923]

网友A:
维纶的屏应该不需要拆机就能破解吧

网友B:
按恢复出厂设置按钮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昨天我还遇到密码不对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C:
背景灯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景灯亮吗?

LED的,这种没有装背景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恢复出厂设置按钮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昨天我还遇到密码不对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屏都不亮,怎么按?

楼主:
网购了一个据说能通用的屏,
结果仍然是黑屏不说,CPU灯、PWR灯、COM灯三灯齐闪,象三个星星一样闪亮~

楼主:
MT6070液晶屏配件今天就能收到货了,着急了

网友D:
维纶上传需要密码是可以把程序上传出来,如果恢复出厂设置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E:
出现黑屏时你要挡住外面的强光看,如果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字,说明只是触摸屏的灯管坏了,买到灯管更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现黑屏时你要挡住外面的强光看,如果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字,说明只是触摸屏的灯管坏了,买到灯管更换就行了!

刚刚修复,是液晶坏了。
[attachment=142089]
[attachment=142090]

网友F:
懒惰的方法,找个新的拆开更换主板。可以试试
独自漂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懒惰的方法,找个新的拆开更换主板。可以试试
维修是最直捷的办法啊,无需考虑加密解密什么的。
拆换也是一种办法,算是维修中的入门方法吧
下载积分:+1(ranbin)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