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如题:1、采用FX1N24MR-001    信捷OP320文本显示器(不带时钟)
                2、要求显示器显示:年月日。  1号线运行时间  2号线运行时间。
               3、可查询往日时间记录(例如2015-11-10日线体运行时间 2015-11-1日每条线体运行多久).
               4、线体运行时间每日从新计算。

网友A:
建立一个数据源,做一个记录体,把Y0的输出作为信号,记录时间和日期,这方面知识看看

网友B:
引用楼主y812970659于2015-11-25 09:23发表的 PLC 计时 :

                  例如:  Y0 启动了多长时间,触摸屏要显示, 而且能够查询 每天的 启动时间。

FX
  M8000
---||----------------------[ TRD   D0]
   Y0
---|^|--------------------[BMOV  D3  D7  K3]
    Y0
---||---------------------[TSUB  D3  D7  D10]
真诚感谢!

  重点是还要做个文本时钟

年月日

网友B:
D0 -- 年
D1 -- 月
D2 -- 日
D3 -- 時
D4 -- 分
D5 -- 秒
D6 -- 星期

需要什麼時間, 自己抓自己記錄。

网友C:
  时间三菱有专用的时间指令   用线提启动继电器开始m8013计数关闭线提时保存数据 掉电保存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