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模块和伺服通讯给定伺服的数据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5-11-25):
求助,三菱通讯模块fx3u-adp走通讯与信捷伺服通讯,给定数据,写入脉冲数和脉冲频率,然后我通过给驱动器si1一个上升沿,电机就会按照设置的参数动,主要是怎么实现脉冲数和脉冲频率我要在触摸屏上设置,不要通过发送脉冲的形式来控制,程序应该怎样写,求帮帮忙,有例子或者资料都可以,谢谢了

楼主:
是信捷的伺服电机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不是通讯模式的驱动器,如果是往对应的地址写数据就行。

楼主:
用的是信捷的伺服ds2-20p4-as,确定是可以做通讯的,看别人有做过,你的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伺服指定脉冲数的寄存器是d1频率是d2然后不用写其他程序,直接给d1和d2赋值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分别是哪些寄存器去哪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