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我就传三张图

其实我主要的意思是框里面填的     :  输入最小值
                                     输入最大值
                                     工程最小值
                                     工程最大值
                                                       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将采集码值转换为物理量(电压、温度)等

网友B:
是啊,如此减轻了PLC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采集码值转换为物理量(电压、温度)等

其实我主要的意思是框里面填的     :  输入最小值
                                     输入最大值
                                     工程最小值
                                     工程最大值
                                                       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

网友C:
帮你计算比例了

网友D:
输入最小值对应工程最小值输入最大值对应工程最大值。如就是你在屏上的一个输入0到10的工程值希望对应输出到PLC里的值为5到20。也就是你自己来定义的一个值。这样工程的最小最大就是0到10,输入的最小最大值就是5和20.

网友E:
意思就是,读取外部数据时,可以根据你的外部采集的数据与工程换面显示值进行转换,比如模拟量输入数值最大10000,最小0,工程画面显示最大100,最小0,按照需求设置,写出数据意思一样,画面写入100,外部数据10000,按照需求设置

网友F:
其实我主要的意思是框里面填的     :  输入最小值
                                     输入最大值
                                     工程最小值
                                     工程最大值
跟PLC差不多AD或DA的轉換差不多,輸(出)入小值為0VDC輸入(出)最大值為10VDC,也可以說工程的最小最大輸入(出)值
顯示在人機面板上或是0VDC~10VDC對準0~4000或8000的值,由MCCG的去演算,減輕本地PLC等的負擔
給參考,如表達上有錯誤請指教

网友G(2016-01-03):
其实就是对采集数据的一个处理!比如转换小数点什么的,减少了PLC的程序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