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按钮设计

楼主(2015-11-25):
请问一下急停按钮怎么设计,如果用电源起动按键和急停按键串联在一起控制24V的KA线圈,在用KA的常开点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交流接触器控制除了给24V供电的整个电源。不知这样是否妥当,客户要求一按急停就整个电源都停,我这样做好像也达到他的要求了。

网友A:
“客户要求一按急停就整个电源都停,我这样做好像也达到他的要求了。”
是达到了,大多数人都这样做,我也是,不过再串多一个KA线圈干吗,你的接触器很大呀

网友B:
没什么问题啊 需要考虑是否有真空接触器 如果机械保持的话在加一路分闸信号就行了呗

楼主:
不大啊,才不到5KW,如果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是要220V的,所以就加了KA

楼主:
串在0V还是24V要好些了?

网友C:
如果从你的设备安全角度上讲没啥问题,这样控制应该是能满足条件的!

网友D:
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楼主这样做很安全,不错

网友F:
这样做挺好的。
不过要注意一下接触器触点容量。

网友G:
当有些机械动作有交叉的动作的话,就必须要用双头电磁阀。否则,就有左右互博的可能。

网友H:
关于急停,做法大致就2种吧,一种是直接断掉控制电源,其二就是暂停程序输出
这个要看客户要求
个人觉得主要看你的设备和现场实际情况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