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欧姆龙da041

楼主(2015-11-25):
请教各位老师,#8099代表什么意思?谢谢了,MOV. #8099 . 102,这是da041的模块速度设置,小弟不才不明白它的意思,还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是设置来的,你看手册,#8089,是对应0001 1111 1010 0011 ,一般模拟量设置就要用到

网友B:
#8089通讯格式设置啊!(波特率什么的)

楼主:
这是CP1HXA40DT内置模拟,也需要通讯设置吗

网友C:
设置成电压型 模拟量输出0-10V 102是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