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怎么用

楼主(2015-11-25):
如题三菱PLC编程GX WORK2新建工程中使用标签打勾,出来一个局部变量设定 请问下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有什么用具体应该怎么用.请教师傅们帮忙详解下谢谢还有程序中的FB块怎么写谢谢谢各位大师们了帮忙解释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呀

网友A:
标签中有全局标签及局部标签。
· 全局标签
是可在工程内所有顺控程序中共用的标签。
可以分配任意的软元件。
· 局部标签
是只能在1 个顺控程序中使用的标签。
在多个顺控程序中即使设置相同名称的局部标签也不可共用。
各顺控程序中可分配不同的软元件。

网友A:
如何编写FB功能块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请参考GX Works2操作手册(功能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