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5):
伺服驱动器控制2个电机,一个横向,一个竖向,横向是一个悬梁臂,在设备断电的情况下,如果不把控制柜里的私服驱动器或者私服电机上的控制线一段拔掉,手无法推动悬梁臂,任意拔掉一端,就可推动。
疑惑点:之所以推不动,应该与电机刹车有关,但是设备已经断电了断电了,刹车怎么启动?哪位行家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这是伺服电机的特性,与刹车功能无关。

网友B:
有些设备需要在设备断电情况下保持刹车锁住状态,通电时虽然释放了刹车,但由于伺服SON,这时设备仍处于“锁住”状态,所以此时仍旧推不动。
设备断电时,为什么拔掉控制器上的线就可以动了

网友C:
剎車是斷電剎車,要放開剎車得去觸發放剎車的信號,或是直接在剎車線圈上送上額定電壓
控制柜电源已经断开了,信号怎么接收?

网友D:
通电松开,掉电抱紧.........
我说的是电源已经在断开的情况下

网友E:
刹车是为了断电用的,克服重力一般是

网友F:
剎車是斷電剎車

网友D(2015-12-26):
你在断电状态想要松开刹车,只能另外接线给刹车线圈通电
不是吧,在断电情况下,我把伺服电机的电源航空插头拔了或者伺服驱动器上的电源线拔了,就可以推动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断电是把伺服控制器也停止供电了吗,还是只按了停止让伺服不动?
整个控制柜断电

网友G:
根据楼主所说的情况来看,你那伺服应该没有刹车,如果有刹车的话,在断电的情况下是推不动的!
此言差矣,带刹车的,电断的同时,我也拔掉了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之间的电源线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H:
你认真确认一下你的伺服有没有刹车
有,6芯电缆线,4根是电源线,2根刹车信号

网友I:
不像是刹车 感觉像是没有断电的情况

网友J:
推动 电机时 在发电制动 吧?? 拔掉线后回路不通 就不能制动了

网友K:
可能控制线没有断电
当时设备还没有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你认真确认一下你的伺服有没有刹车
有刹车的话 断电后应该抱死才对

网友L:
伺服带刹车,断电推不动把

网友M:
你说得横向的电机断电后推不动说明伺服是带刹车的,断电后抱死,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