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机器人的夹具上挂两个吸盘

楼主(2015-11-26):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目前使用的是4轴的SCARA机器人进行料件的吸取,在机器人的Z轴上想做个连接板,在连接板上装2个吸盘来进行吸取料件,在一个周期动作中,机器人分别先后吸取两个工件,现在存在的问题,如何设计能避免两个吸盘不发生干涉,也就是说在吸取第一个工件后,进行第二个工件吸取时,第一个吸盘不影响,请做过这方面的给予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两个吸盘是同一个真空控制吗?分开控制怎会有影响
飞凯控制的,但是两个吸盘是一样的,在同一平面上吸,而且还是有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吸完后,第二个吸的话,第一个会不会干涉到

网友A:
同一平面的话结构上可能要增加东西避位,加个气缸抬升之类的

网友B:
真空源夠穩定就不影響

网友C:
如果用两个真空发生器,两个阀控,肯定没问题,如果有真空罐(容器)连接两个阀,两路,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D:
你还要设计吹真空的

网友E:
旋转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