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attachment=141963] 图中是三条两相380V  3KW发热管,角形接法。这时估算电流是按9KW估算还是6KW估算?

网友A:
3相380V,3KW发热管,三角形接法工作电压为380V,额定功率输出,所以是9KW,在星型接法时,工作电压为220V,输出发热功率P=(220*220)/R,R=3000/(380*380),计算一下大概是多少即可。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B:
    按9kw计算。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

楼主:
    如果按9KW算电流是9000/1.73/380=13.7A,如果按线电流和相电流关系算3000/1.73/380*1.73=7.9A.哪种算法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按9KW算电流是9000/1.73/380=13.7A,如果按线电流和相电流关系算3000/1.73/380*1.73=7.9A.哪种算法正确?

    9KW电流是9000/1.73/380=13.7A

    勾表勾就知道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热心助人!

网友D:
    搂主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下电工基础理论,不然在工作中会真的很容易丢面子。

    因为能说出“三条两相380V  3KW发热管”就令懂行的人笑话你外行,说你连三相电路都不懂。要知道你的这些问题都是最基础的问题。

    要知道13.7A是三相负载时的线电流,它是两相(两个单相)负载的矢量和,而7.9A是每相(单个)负载的电流。
  •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热心助人!

网友E:
    5楼说得好,基础而已 ,不懂不要玩这个啦,容易出事的(出事的话可大可小)

网友F:
      对称电路。可以直接算出相电流。相电流乘以根号3,则为线电流。
       楼主:6KW是怎么来的?

网友G:
    三相平衡   负载总功率9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