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卤化物灯电源电压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5-11-26):
我公司有一仓库,安装亚明的400W金属卤化物灯,可是老是触发器和镇流器烧坏,现在怀疑是电源电源过高,特别是晚上不生产时候,能达到230多伏,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
230V电压不能叫高,购买优质的触发器和镇流器
独自漂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0V电压不能叫高,购买优质的触发器和镇流器
说的对

网友C:
散热问题,将灯和触发器镇流器分开装,触发器镇流器不要装在灯具里面。

网友D:
亚明的灯镇流器是铝线,便宜过同行好多,是三流货。虽是三流货,不过老是烧就不对了,建议上传一张灯的安装位置图片,看看是不是安装角度的问题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