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TK607IP 进不了系统一直显示 i series

楼主(2015-11-26):
上传文件后就变成这样了,一直显示 i series , 系统进不去,触摸屏设置还可以用 大家看看能是否给解决一下
*******系统进不去界面 一直显示 i series *******

网友A:
断电再重新上电试试吧。

楼主:
试过了,都不好使

网友B:
程序有问题,下载一个系统默认的程序试试C:\EB8000\project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不是程序问题,最终问题是系统进不去界面 一直显示 i series

网友C:
C重新下载一个工程进去就好了

楼主:
是去官网下实例吗?

网友D:
下载时勾选软体,试试,若不行更新你自已的威纶软件;

楼主:
好了! 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了! 恢复正常了。谢谢大家
什么原因?

网友F(2016-05-23):
请问楼主,以上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怎么试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