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4AD模块

楼主(2015-11-26):
请问 Q64AD模块是不是 直接在GX WORKS2里面的智能模块设置后 再把数字输出值 取到PLC后就可以使用了 不用写任何的程序 请问是否是这样额

网友A:
是,不用写任何的程序。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B:
至少偵錯一下吧...

网友C:
还是需要后期处理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