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请问高手,在现场控制时,PLC与工业PC机两样中,哪个更稳定?

网友A:
PLC相對穩定,但PC單位時間內處理資料量較大,請自己斟酌

网友B:
建议好两者配合使用

网友C:
根据你设备的具体要求和实际应用而定,没有好与坏的区别,只有是否适用的区别。
昆仑通态厂家,负责深圳地区

网友D:
用ni
或者是倍福,都是pc稳定性还不错

网友E:
PC功能强大,软件操作直观易懂,实现同样功能PLC 程序复杂,画面层次太多

楼主:
我厂从台湾进来的一批阀门专机,有用PLC控制的有用工业PC控制的,一两年的时候都能正常工作。但第三年起,PC机就慢慢出现些叫人费解的问题,上层叫我们查,连厂家在内,我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在这时请教了。

网友F:
plc
稳定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厂从台湾进来的一批阀门专机,有用PLC控制的有用工业PC控制的,一两年的时候都能正常工作。但第三年起,PC机就慢慢出现些叫人费解的问题,上层叫我们查,连厂家在内,我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在这时请教了。

PC系統本就如此,估計是作業系統需要更新,或是作業系統更新了跟你的舊程式有衝突,或是內存滿了,或是CPU使用時間長了需要加強散熱,等等.......

网友G:
毫无疑问,PLC。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厂已联系厂家,用PLC系统替代工业PC的控制系统,全部改掉。

网友H:
个人建议, PLC和工业PC结合用, 用PLC处理控制执行层面的东西, 用PC处理报表,数据.

网友I:
相对于plc比pc扫描周期短而且比pc更加稳定!其实俩者能做到无缝搭配最好!需要自己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