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

楼主(2015-11-26):
常开m8029和常闭的m8340可以串联一起作为x轴脉冲输出完毕的标志么???

网友A:
你这样问的目的什么?可是可以但是要注意M8029有条件限制。

网友B:
只需M8029即可

网友C:
可以看一下这2个的时序图的

楼主:
我要同时控制两轴,只用m8029不可以啊

网友D:
两个轴也可以用M8029啊,在驱动指令下面用就可以了。自己好好看看M8029的说明

网友E:
最好不用M8029,因为除发脉冲指令以外的其它一些指令完成时M8029也会有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