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伺服电机都会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我用三菱的伺服驱动器 MR-JE-40A 驱动三菱的伺服电机,发现正常运行时发出了很大的干扰,严重影响系统的其他电路。
请问大家是不是用伺服驱动器时都遇到过?又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1,接地
2,输出加滤波器

楼主:
都接地了,滤波的话,像三菱的驱动器滤波具体是加在哪个地方?我输入端加了线性滤波器,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B:
馬達線套上金屬軟管.軟管兩側務必接地.

网友C:
我用三菱的这个系列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一系列的也用了十几个了,并没出现楼主描述的问题,楼主还有其他什么电气元件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