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解释 偏置 与增益的

楼主(2015-11-26):
小弟在此问问各位 模拟量的 偏置与增益是怎么理解 比如说出厂是 0-10V 数字0-4000 我想设置成 5-10V需要怎么设定啊 是不是零点是5000 增益是10000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我模拟量读取5-10V的时候 PLC里面的数字又怎么表示啊。。

网友A:
你就改抓2000-4000阿...只是解析度會很粗糙而已

网友B:
偏置调的是0点,增益调的是满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