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6):
三菱FX3G与三菱E720变频器PU口通讯,用的是FX3G-485-BD通讯板与变频器PU口链接。PLC上电RUN时,可以通讯使变频器复位一次,用的指令是变频器指令IVDR K0 H0FD H9696 K1,变频器面板也有反应,会复位一次。变频器参数及PLC参数是参考PLC通讯手册设定的。但PLC写入频率,变频器显示一直是0HZ。通讯板的RD灯与SD灯有闪烁的,请教各位指点是什么情况?

改下设定频率已解决了,还差读取频率读取不到。
--------------------------------------------------------------------------以上问题已解决了!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A:
你用的是6f,是监视指令,运行指令是HFB
这条指令是写变频器频率,IVRD K0 H0ED D112 K1,D50是读取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存放的寄存器。但是D112有设定是数值而变频器没有显示,面板的NET灯是亮着的,PLC通讯板的RD与SD也是闪烁的。

网友A:
你这是3U系列,你查一下控制代码,如果和2N系列相同,比如,LD 8000 EXTR K11 K0 H0ED D10     K11是功能吗  K0是站号   H0ED是写频率功能码    D10里面的值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