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想做一个项目,要求PLC做三轴运动控制,运行轨迹要按照CAD平面图形运行.没有做过PLC的运动控制,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CAD图形转换为轨迹数据,输入PLC,请高手指点一下,提供点资料.谢谢!

网友A:
这个同问,我也要做这个

网友B:
静待解答!
昆仑通态厂家,负责深圳地区

楼主:
看来只有用电脑板卡是最经济,实用的途径.

网友C:
信捷的触摸屏和PLC可以做到的
  • 下载积分:+5(dmh)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平凡人生) 好贴好贴!
  • 烟台安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用3D效果图截图出来首先触摸屏图片机器框架,难后做一些运行状态显示小部件
      像你说的那个运行轨迹我也一直想学习!

网友E:
    变换的轨迹,让一个PLC程序去执行,CAD图转为G 代码执行的见多了。 我看要找个支持G代码的PLC
    例如,例如西门子的。

    如下例: 西门子PLC中带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定位模块有FM357-2. 它可以通过数控G代码插补指令来编写运动程序。在PLC的CPU中通过调用功能块来启动含有插补指令的运动程序就可以了。
    西门子还有一款Simotion运动控制系统除完成多轴复杂运动控制外本身也带有PLC功能。其运动控制指令中支持直线插补运动和圆弧插补功能。

    以上本人猜想,没有认真去做过。
  • 下载积分:+5(平凡人生) 真诚感谢!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变换的轨迹,让一个PLC程序去执行,CAD图转为G 代码执行的见多了。 我看要找个支持G代码的PLC
    例如,例如西门子的。

    如下例: 西门子PLC中带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定位模块有FM357-2. 它可以通过数控G代码插补指令来编写运动程序。在PLC的CPU中通过调用功能块来启动含有插补指令的运动程序就可以了。
    西门子还有一款Simotion运动控制系统除完成多轴复杂运动控制外本身也带有PLC功能。其运动控制指令中支持直线插补运动和圆弧插补功能。

    用信捷触摸屏CTG-765和PLC  XCC-32T组合,就可实现CAD功能了。
  • 下载积分:+1(flyfeky) 只能做平面
  • 烟台安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F:
安川的PLC有这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正在联系信捷,还没有等到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正在联系信捷,还没有等到回复。

lZ把方案做好了共享一下,  把思路贴出来,  关于PLC如何实现CAD功能?!

楼主:
好的,一定

网友E:
我打电话问了信捷,  只能走平面图形.

网友C:
http://www.ytakdq.com/NewsView.asp?id=198
我写得应该很明白了,
图纸CAD,然后转xCAD,然后u盘插屏,然后执行工作。
有需要屏、PLC或资料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G:
最多用鸡代码,很多运动控制器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变换的轨迹,让一个PLC程序去执行,CAD图转为G 代码执行的见多了。 我看要找个支持G代码的PLC
例如,例如西门子的。

如下例: 西门子PLC中带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定位模块有FM357-2. 它可以通过数控G代码插补指令来编写运动程序。在PLC的CPU中通过调用功能块来启动含有插补指令的运动程序就可以了。
西门子还有一款Simotion运动控制系统除完成多轴复杂运动控制外本身也带有PLC功能。其运动控制指令中支持直线插补运动和圆弧插补功能。
有不少品牌的特种PLC支持G代码,除了西门子我知道的还有台达、汇川。
  • 下载积分:+1(flyfeky) http://www.robotmotor. ..
  •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