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同步控制

楼主(2015-11-27):
怎么实现线两台变频器同步控制两个电机。变频器是三菱FR-A720的,PLC为Q系列。急。。。。。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怪怪的!

楼主:
就是两个电机同步怎么实现。变频器控制

网友B:
速度给定相同

网友C:
把一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给另一个变频器
lishunlong86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有运控CPU,可以在变频器上加FR-A7NS,用光纤通讯,实现同步控制。

网友E:
需要485通訊模塊,連接兩台變頻器,一台當主一台當從,主電機變頻器速度指令恆定,並讀出主電機現速度,再將補償速度值傳至從電機的變頻器,這是概念....以上

网友F:
主的输出速度给从的速度 最好有补偿

网友G:
引用楼主zhouhanbing于2015-11-27 10:14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同步控制 :
怎么实现线两台变频器同步控制两个电机。变频器是三菱FR-A720的,PLC为Q系列。急。。。。。
別慌,委託外面.專業的來.需求精度和轉速等沒有說,三菱Q系列很多各型號

网友H:
用一变频器带动一个主编码器传送到plc.另二台电机驱动机器上各安装从编码器。由plc给模拟信号给二台电机变频器控制同步。

网友A:
你变频器带电机是精确定位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