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手册上讲M8012是脉冲100ms脉冲发生器,我在M8012后面接一个计数器,仿真实验,发现计数器并不是1s增加10,而是1s增加5,请大神指教!
ps:我用M8011代替M8012也是1s增加5.但是用M8013就是1s增加1,正常了。求教。。。。在线等!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A:
你用的是PLC还是仿真软件啊?

楼主:
仿真软件

网友B:
100ms脉冲是1s闭合一次

网友C:
使用M8012上升沿就行了

楼主:
计数器本身不就是统计上升沿么?用M8012上升沿算什么高招

网友D:
引用楼主piaolingxian于2015-11-27 10:37发表的 三菱M8012问题 :
手册上讲M8012是脉冲100ms脉冲发生器,我在M8012后面接一个计数器,仿真实验,发现计数器并不是1s增加10,而是1s增加5,请大神指教!
ps:我用M8011代替M8012也是1s增加5.但是用M8013就是1s增加1,正常了。求教。。。。在线等!

FX 很久沒用
應該是 看門狗設定為 200ms

网友E:
100ms定时器的意思是不是ON 100MS  ,OFF 100MS,这样一秒钟就是5次?

网友F:
M8012是ON 50ms,OFF 50ms,仿真軟件的掃描週期是100ms,所以會出現錯誤的結果
  • 下载积分:+2(杀猪的) 好贴好贴!

网友G:
    同意10楼

网友H:
仿真软件与实际的PLC 时间上是不一样的,仿真软件是有明显偏差的

网友I:
顶一顶10楼,0.1s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