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PLSV指令可以藉由外部开关来进行变速控制

看了手册却不明白他是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速度的

请问S1为输出速度调整给的是脉冲频率还是脉冲数量呢

如果是给频率那是如何推动电机? 如果是给脉冲数量那为何电机会持续转动?

使用的机型是FX3U-64MT 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网友A:
一个速度  一个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速度  一个长度

但是指令上只能选择给一个输出速度
没办法像DRVI这样给完脉冲数量再给脉冲输出速度S1 S2

网友B:
PLSV 可以用來做類似追剪動作. 目標長度不變.速度隨時可變.

定時中斷比較現在位置(脈波數).然後不斷改變現在速度以達同步同速.
  •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SV 可以用來做類似追剪動作. 目標長度不變.速度隨時可變.

    定時中斷比較現在位置(脈波數).然後不斷改變現在速度以達同步同速.

    我问简单点

    S1给的是 脉波频率 还是 脉波数量

    谢谢您

网友C:
    S =>指的是脈波頻率
  • 下载积分:+2(bandown) 真诚感谢!

网友D:
    你可以用寄存器作为s 就可以控制频率了也就是电机转动的速度
    这个指令如果指令触发条件满足,那么电机就按照s指定的速度一直运行 D1是脉冲输出口 D2是方向控制 D2是程序自动判别运行的  也可以手动强制触发或熄灭
  •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网友E:
    这里的视频不能下载  可以在线观看   里面最基本的指令都有  而且说得也很详细
    我也是自学中   自我感觉不错  你可以看看   由于等级问题  不能发送链接 我给你截图了
    你可以自己登陆网址看看
  • 下载积分:+1(bandown) 真诚感谢!

楼主:
    十分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