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感应器确定货架上是否有东西

楼主(2015-11-27):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10层架子,如何就在取物架上放一个感应器来确定架子里是否有东西,货架有可能还要加多所以不能再每层货架上都放感应器,只能在取物架上装一个感应器来确定,求指导还怎么弄。

楼主:
人呢人呢,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称重、光幕、光电(串联/并联)自己选吧
哪个精度高点

网友B:
看你成本,方案很多。。。
精度高点,成本暂时不考虑

楼主:
精度要高,暂时不考虑成本

网友C:
图像传感 器,这个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比如物品的材质,大小等都要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比如物品的材质,大小等都要考虑。
图像传感器能识别有无东西,或指定形状等等,不必材质

网友E:
视频传感器 或者在每个物件上装一些感应的东西

网友F:
最简单的可以用光电开关。比如超市等地方储物柜,在每个柜子底部有三个左右红外发光二极管和接收二极管组成的简易光电开关,检测有没没放东西。如果东西是金属,可以用电感传感器。重物可以用压力传感器。

网友G:
这个最好能看到结构,放什么东西,占多大地方都得清楚

网友H:
兄弟,用激光传感器吧,便宜的67百,贵一点的1000度比较靠谱,像光电这些不靠谱,容易误检测

网友I:
楼上说的对,用激光吧,如果货架放的东西位置固定,从最上层或最下层安装一个激光的,可以设定测试距离,从货架间隙通过激光检测,我用过易福门的激光测距仪,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