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刚接触这种设备,问了两个人一个说这是伺服滑台,还有一个说这是直线电机,其实本质上 这是由一个驱动器定位的,下面应该也是伺服电机,不知道这个到底叫什么?

网友A:
引用楼主stackcrane于2015-11-27 14:12发表的 伺服滑台还是直线电机? :
[attachment=142007]  [attachment=142008]
刚接触这种设备,问了两个人一个说这是伺服滑台,还有一个说这是直线电机,其实本质上 这是由一个驱动器定位的,下面应该也是伺服电机,不知道这个到底叫什么?

線性伺服,http://iai-robot.com/product/index.html

网友B:
电动缸,也是伺服控制的,

网友C(2016-08-21):
没有上图片呀,应该是直线电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