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7):
三菱FX3U程序中的注释是韩文的,怎么能变成中文或英文的?
现用中文FX软件打开成乱码,如下:
[attachment=142011]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系统没有装韩文呢?

楼主:
文件夹显示韩文的,
[attachment=142024]
程序注释却是乱码~
[attachment=142025]

楼主:
曾用过东方快车和南极星软件,都不能搞定这个问题,谁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个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个字体

win7含有韩文字体的,关键是三菱软件不兼容啊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用公司的电脑打开后保存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一个韩文字体包,在装一个翻译软件,就可以变成中文或者英文了

我也这么想,试装南极星和东方快车都不行的。
三菱软件的问题,不兼容

网友E:
我以前遇到过,是装了金山快译  打开程序是乱码日文这些直接打开金山快译翻译一下马上变回中文

网友F:
用GX-WORK2打开,里面有文字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GX-WORK2打开,里面有文字选项

[attachment=142212]

网友G:
应该是文件不对

网友H:
同求解决方法,之前碰到同样的问题,译注释+实际确认真是辛苦

网友I:
注释转换为中文,这个有点难了,
只有通过软件翻译,但不一定可行,
软件翻译行不行,这个与系统有很大关系,
之前也试过,在公司时是可以的(公司系统是正版软件)
回家后就不行了(家里安装的也是正试软件,只是这个正试软件是买PC时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注释转换为中文,这个有点难了,
只有通过软件翻译,但不一定可行,
软件翻译行不行,这个与系统有很大关系,
之前也试过,在公司时是可以的(公司系统是正版软件)
回家后就不行了(家里安装的也是正试软件,只是这个正试软件是买PC时安装的,)

实为软件的问题!想在问题之外找方法~

网友J(2015-12-28):
没有好的办法的
我们看日文的程序都是,最多让其显示日文,自己再翻译

网友K:
这程序里还有个韩文注解了,我们厂里机床的程序啥文多没有,只能自己慢慢找信号点,慢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