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小问题

楼主(2015-11-27):
请问大神 我现在准备用伺服进行位置控制 现在可能有二十个工位 且这二十个工位就是一个输送带的圈,而且是差不多一样长的,我在想用绝对定位 把二十个工位的位置给定位下来,但是可能程序会写很长,但是又没想到什么更好的办法, 最后跑了一圈我想把当前值给清零 这样子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吗??? 第一次做定位控制 ,希望大师们提点提点

网友A:
用相对定位

网友B:
每个位置的坐标保存在数据寄存器里面,然后用变址寄存器寻址,走完一个变址加一,走完了变址清零。

网友C:
二楼正解 相对绝对都行 就看你的齿轮累计误差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