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2N-8AD中,电流输输0-20mA,读取到的数据对应是多少

楼主(2015-11-27):
请教一个问题
FX2N-8AD中,电流输输0-20mA,模式选3时,读取到的数据对应是多少到多少?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电流输入只能选-20~+20mA或者4~20mA,分别对应的默认分辨率是8000和4000,可以通过编程增大分辨率

网友B:
記得20mA是40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