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离线模拟有图库,下载在触摸屏上怎么没有了

楼主(2015-11-27):
一个威纶通的触摸屏,MT6070IH5,我在电脑上编辑了向量图,离线模拟有,为什么下载在触摸屏上就没有图呢,说没有那个图库,我就用的是系统自带的图库啊,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很郁闷啊,折腾半天了,就是 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图没有,弄一个指示灯就可以显示,为什么啊

网友A:
屏没有连接PLC。

楼主:
可是没有连接PLC,也应该显示那个位状态的图标吧

楼主:
我下载到触摸屏里,就是不显示位状态图标

网友B:
没有和plc通讯

网友C:
威伦屏就是这样的吧,如果没有和其它的通信连接上,就不会显示的,我这几天做和变频器通信就一直是这样的,通信成功了,全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