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8):
各位大神们好
请问下 我在 接收屏文件时 弹出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 屏是 570的

网友A:
不论屏是否支持上传,软件都不应该弹窗内存错误,
弹出错误的原因是系统问题或者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
那请问楼上一下, 我用的屏是 GP570 -SC21-24VP,请问下 我该用哪个版本的 软件来上传呢?